2012年的最后一单,LAMBDA电源vega 650的维修

楼主(2012-12-31):
客户说电源没有电压输出

测试发现大电容上电压只有280V,说明功率因数PFC电路没有工作,当测试功率因数校正芯片L4981时,发现11脚没有5V基准电压,判断芯片L4981损坏,更换后大电容上电压有390V,功率因数PFC电路工作了,电源修复。

准备放假了,迎接2013,祝大家新年快乐!

 会员1557611300鑫豆2024-11-22 21:25
 会员1566766300鑫豆2024-9-30 09:05
 会员1561306300鑫豆2024-8-7 23:50
 会员14980752元2023-4-30 14:02
 会员14980752元2023-4-30 14:02

网友(点评):
功率因数校正芯片一般坏的不多

网友:
楼主修电源很专业啊

网友:
不得不佩服,我们修这种开关电源基本都是换,这种电源确实是考验一个人的维修实力的时候,感谢!

网友:
我勒个去,这理论功底得多扎实,看来还得好好学

网友:
能修这种电源的人NB,要我拆开眼就花了

网友:
这种东西没有把握不敢修,用在关键地方,出点问题就是很大的损失。

网友:
对楼主这个维修过程表示怀疑
我们修这么多电源,从来碰到过哪个电源是单纯L4981损坏,不管是这个VEGA系列还是别的任何电源。这个系列的电源就算是PFC管子烧了,L4981都不会坏,除非是测量过程中表笔打滑。
而且这个型号的电源PFC电压没有390V,一般最高不会超过375V。

网友(点评):
你们修这个电源一般报价多少?

网友:
有人提出怀疑,但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必须赞一个!没两下子不敢比量

网友:
虽然有不同的意见,但还是给我们今后维修电源时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网友:
感觉楼主很专业,这种电源一般拿到都感到头痛

网友:
这个电源看是去很贵楼主捞了多少钱

网友:
高人,经验丰富

网友:
这电源我好像有一个  明天拆开看看   好牛的哦

网友:
好电源啊!值得修。

网友:
楼主犀利  直接查处那玩意坏了

网友(2013-02-01):
是集成电路都会有损坏啊,可能是芯片自身不良刚好引起无基准电压导致电路不工作。再一个PFC的电压在400左右好像都是正常的吧。

网友:
我的一个台达电源,大电容两端的电压也是280V多一点。

网友:
带PFC的第一步肯定是查大电容,不过有时pfc不工作也会有输出的。

网友:
很奇怪电源里面一点灰尘都没有

网友(点评):
刷过了,刷出来2两灰~~·

网友:
看这个电源就很好,有修复的价值

网友(2016-07-06):
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