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认硬盘的情况

楼主(2012-12-31):
连接好设备,按开机键后认不了硬盘。然后按重启键进入BOIS发现有看得见硬盘,然后重启就可以进入系统了。
然后按下关机键,重新开机再次认不了硬盘,按重启后又可以认。
关机按开机进入BOIS不能发现硬盘,重启进入BOIS又能看见硬盘,、
发现开机后,必须要重启才能认到硬盘。只要你关机一次都必须要按重启后才能认到硬盘。
更换电源故障依旧

网友:
确认主板电池没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晚上不认硬盘,第二天早上起来再打开,又可以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看看HDD是不是第一起动,同时检查一下看是不是连接硬盘的数据线,看会不会有间断性接触不良,最好将他重新插拔一下!我碰到很多,没带弹片的SATS数据线,很多有这样的问题换成带弹片的SATS线后就OK了.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硬盘数据线接触问题,建议换一根试下,不行再换一个接口。

网友:
硬盘接触不好 检查一下哪个地方松动

网友:
像这种神经板我一般都会刷下BIOSS,有的时候会有惊喜!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事情啊

网友:
貌似是数据线的问题吧    我有个华硕的板子  开机第一次总是认不到硬盘,第二次就可以,换个数据线好了.

网友:
换个硬盘线和接口,不行的话就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我认为如果排除接触的问题,那就是硬盘本身了。

网友:
换个数据线和接口试试,检查下硬盘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把硬盘,排线都排除一下,不行的话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从简到繁  先换线吧

网友:
硬盘线的可能性大点吧。。。。。不过我学到不少

网友:
我们店的一个本本,下午一点以前是坏的,一点以后就是好的了!求解!

网友:
可能是硬盘数据线接触问题,建议换一根试下,不行再换一个接口。

网友:
我遇到过这情况,刷了BIOS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CMOS供电的问题,短路或者没电了

网友:
换了个硬盘后,检测不到的问题没了。
现在变成了开不了机,进PE,和进系统都一样。都是卡在读蓝条的画面死机!

网友:
换了个硬盘后,检测不到的问题没了。
现在变成了开不了机,进PE,和进系统都一样。都是卡在读蓝条的画面死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5551-1-1.html

网友(2016-01-29):
看帖回帖,一种美德

网友A(2016-05-28):
应该是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2016-08-22):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接触不良导致的吧

很多不认硬盘的是硬件问题,线也是一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