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IC代换

楼主(2012-12-31):
液晶显示器电源IC代换

459 Bytes, 下载次数: 1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有没有液晶显示器的电源适配器维修

网友:
你问的我不怎么懂,适配器它是代替电源板的,相当于迷你版的电源板,你是要问怎么维修还是电源IC代换?如果是后者,上面压缩包里有十多个平时换成功的电源IC,你可以参考一下,如果是前者,这就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清楚了,很多可能,电容爆掉、管子穿了都有可能,要平时积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