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电路 短路隔离管能开机正常使用

楼主(2012-12-31):
不短路的话5V 3V都没有 短路一下就出来3V 5V正常开机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没过,还是修下吧,你的这个短路就可以用,应该问题不大的,你那样短接后容易烧东西的

网友(2014-07-08):
小问题就搞定它,不然问题大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