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40N 无背光

楼主(2012-12-31):
请教个问题。有三星显示器不显示。指示灯亮。拆开里面有3个25V820uf电容鼓包。换上3个25V1000UF上去。故障依旧。是一体板。外接高压条能显示。板上测有5.1V 18V on/off 2.5v 但是把驱动板拔了后就变成了 5.1v 13V 2.5v 另外外接高压条时。关电源开关时显示器白屏。on/off一直有2.5v左右。请问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高压板问题呢???

网友:
你在外接高压条时接错啦吧!

网友:
三星的高压板上一般都有个F保险的,我想你可能没换保险,所以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换保险,最好换掉高压推动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