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通病中的怪病

楼主(2012-12-31):
遇到一台三星R467 开机电流跑到0.18 以为通病 拆下电容。故障依旧。于是裸板点OK插上屏线接屏点故障又是依旧。裸板的时候外接正常。在线求助。。。。。。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好判断啊,一般是上半部分有部件短路了吧

网友:
不会是屏部分有短路吧!

网友:
应该是系统电压没有输出,主要查系统电压。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呀,也许会有好的结果

网友:
已经搞定,把屏拆开单独插屏线也这问题,仔细一看屏显都烧到一起去了。郁闷了、

网友:
从裸板开始,上一个配件试一下。

网友:
维修真是要认真,仔细

网友:
显卡问题  没有雕件吗

网友:
还有就是H8的反馈信号

网友:
屏线有可能没插好 短路了吧

网友:
别人都说是屏线问题,你们还瞎猜

网友:
拆开屏上面看看呗,换屏和屛线慢慢试

网友:
呵呵,三星的保护电路很差的,特别是屏这一块的

网友:
这就告诉我们维修要仔细观察

网友:
谢谢,技术贴,一定要顶的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估计是屏线内部不良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