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236vw按键无反应 不加电

楼主(2012-12-31):
测电源部分300v都有  高压板也改过 故障依旧  驱动板换了 故障依旧 就差按键板没换了  一个原装的要40元钱 高人指点指点

网友:
电源板次级电压和驱动板上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地方电压不正常!

网友:
电源板你确定是好的?供主板的电压是多少?主板供电都正常吗,为什么想要换按键板,是什么理由?

网友:
5V,12V有吗,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