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家用电脑关机后,等大约十个小时后再开机,网页总 ...
求解;家用电脑关机后,等大约十个小时后再开机,网页总是打不开?

楼主(2012-12-31):
求解;家用电脑关机后,等大约十个小时后再开机,网络总是连接不上,网页打不开,路由器设置页面也进不去,无法显示页面,经过重启猫。路由器,360网络诊断修复后,重新启动电脑才能进入路由器设置页面设置好路由器后才能连上网络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解决?
路由器设置

网友:
首先要理顺步骤,比如查看本地连接,使用PING命令,以及用别的电脑主机或者笔记本上网本测试,临时跨过路由测试等,相信问题会变得异常简单。

网友:
中毒了吧,你重做系统在看一看

网友:
用PING命令拼过,有时可以拼过有时不可以,现在无缘无故的正常了,想不明白 啊

网友:
现在还是没有搞出个所以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