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美达AS151EL 15“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12-31):
打开电源 约10分钟才可以正常显示,打开壳子后未发现有电容鼓,不知下来如何继续检查,电容用的是16V 220u 超小型电容。能否在背面并接电容解决??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最后分析可能是电源电容的问题,找最粗的2极管输出端电容位置,在它的电路板背面并一个1500u /16V电容 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
把5V电路上的电解电容全换了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电容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