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E主板 CPU上下管 有两箱供电管温度超高 求大神搭救

楼主(2012-12-31):
映泰TA770E主板 CPU上下管 有两箱供电管温度超高 求大神搭救 客户拿过来是CPU不供电 测量CPU供电管烧了一个 换上正常跑马显示 可是上下管发热量好大 不敢用久  求大神搭救 供电IC 驱动IC我都换过测试了 测量电容电阻 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呵 把拱电管全换了,主IC也换掉吧

网友:
供电管全换了吗

网友:
只换了一个坏的吗,这个位置最好上下管一起换,有示波器的话测一下场管G极的波形及D极12V供电波形,看这2个输入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建议把电容电感换掉 另外 换个好点的电源

网友:
换上的去的管子要保证质量

网友:
干脆直接拆掉短路的,不上就完了,,少一项供电没问题的。。。

网友:
把那个上下管拆了在试试

网友B:
1.查有无短路、漏电地方。
2.注意上下管电器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C:
只要换,就换一组

网友D:
只有一组烫的话      把那一组上下管拆掉直接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组烫的话      把那一组上下管拆掉直接不要

这不是长久之计吧  久了问题会更加严重  而且不是一组发热 是全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查有无短路、漏电地方。
2.注意上下管电器参数是否合适。

没短路 漏电?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本人菜鸟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换,就换一组

我全部都换过了... 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电容电感换掉 另外 换个好点的电源

连电感也换啊?工程量好大啊 维修真是一门有学问的书啊

网友:
再接下来,就是换人了……

网友:
呵,如果无从下手,那就上机强烤机,CPU完全负载跑跑,撑不住挂掉,你反而好处理!

网友:
换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