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想问下

楼主(2012-12-31):
我是一个刚接触主板维修的网管,我只把电容刷了一下灰。当然有些是鼓包了。在刷灰之前电脑都可以点亮。但是刷灰后,再也点不亮了。CPU和电源风扇都不转。经过测试。电源是好的。
主板可以强行上电。请问最大可能是哪个电容坏了。下面贴上图片。哪位达人指教一下。
图片传不上。

网友:
你先把鼓的电容全换掉啊,再测试!你让别人猜,谁能猜准啊!那不是中奖了

网友:
看下有原件刷掉没啊电容鼓包怎么会不上电

网友:
确实开始是能上电,一切正常,不过有几个电容鼓包。我想刷下灰看规格。结果就导致这样。
有点背。不过我刷灰之前,就作好了这样的准备。因为以前在网吧碰过这样的情况。
可是我的内存硬盘都在这儿歇着。刚买的啊。

网友:
现在碰到主板上的电容拆不下。真晕。
我这么不走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