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保护怎么修,

楼主(2012-12-31):
今天一台联想19液晶……不接屏线,灯管能正常亮,把屏线连接到屏,开机微亮一下,就没了。换个高压条也是一样。屏,驱动板5V正常驱动。
救助各位高手啥原因……本人新手,勿嘲笑俺,俺很脆弱,受不了打击会跳河的。
联想

网友:
测 单灯 或换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换试试。。

网友:
换驱动板试试看

网友:
我的通用驱动板,屏线不对口

网友:
你找个教程 看看吧。。用通用版点一下。

网友:
你那是5v电源带不起负载,给12v负载并接一510的电阻试试!

网友:
对头,换驱动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