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A 有点风扇不受控 寻能解决的商家

楼主(2012-12-31):
我的Y460A,刷BIOS刷死了,点不亮了。
在本地商家那里找了个废板子拆下BIOS和EC换上,点亮了,能正常使用了,但风扇不受控了,一直全速转,换过好多版本的BIOS和EC都不行,都是全速转,噪音太大,受不了。

来此寻找能解决的商家,费用细聊。

网友:
这是联想知识库里的答案  很多原因的

网友:
劳驾您抽空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贴子:我的机子会不会是同样的毛病呢。
http://www.chinafix.com.cn/home. ... w=me&from=space

网友:
现在是10点半    让风扇吵死了

网友:
刷BIOS刷死了的机好像可以搞好的

网友A:
华硕的换了HM55会出现这个问题,论坛里有高手提供原厂的初始BIOS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联想的也有这个问题,楼主的应该是BIOS没刷对,应该刷主板bios+EC bios的那个大文件,厂家提供升级下载的是主板bios,没有EC bios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的换了HM55会出现这个问题,论坛里有高手提供原厂的初始BIOS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联想的也有这个问题, ...

终于搞好了。
没有动EC,用编程器刷了一个经过修改的4MB大小的BIOS就好了。
这个BIOS是花50块从一个网友手里买来的,挺贵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好了。
没有动EC,用编程器刷了一个经过修改的4MB大小的BIOS就好了。
这个BIOS是花50块从一个网友 ...

4M的bios就是包含EC bios和主板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的bios就是包含EC bios和主板bios的。

4MB包含EC和BIOS?不对的。这4M直接编程器刷进BIOS的,开机之后风扇立刻就受控了,这次没有动EC。

网友(点评):
ec BIOS是主板从BIOS存储器读出执行的。4M的是完整的BIOS,包含EC部分,主板升级的BIOS 不包含EC BIOS,只有2M左右。论坛上有相关帖子,还有高手教你如何合成下载的BIOS和EC BIOS,然后刷进去就OK了,不花银子的。

网友:
有钱就是好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M的bios就是包含EC bios和主板bios的。

您的这个方法试过好多。几乎把论坛所有460的BIOS都用编程器刷过。
结果是:100%的风扇不受控。和华硕H55本子一个鸟样。
花50大元从坛子里的一个大神手里买了一份手动修改过的4MB大小BIOS,用编程器刷到南桥旁的BIOS里,开机后风扇立马受控。
您说的情况我不敢确定,但我的Y460折腾了这么多天,总算是搞的明明白白的了:南桥BIOS6MB,EC BIOS 2MB,总计6MB。
现在唯一疑惑的是:这位大神是如何手动修改的呢。

网友:
我也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我QQ一下 同样的Y460A也有问题 多谢。14121530

网友(2013-05-15):
南桥 BIOS 应该是4M,EC BIOS 是2M

网友:
给风扇加根打阻线不就OK了嘛

网友(2013-12-29):
搂主我的电脑也有同样的问题 能否帮我一把 谢谢
qq:363996449

网友(2014-12-31):
请问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   。。。望赐教

网友(2015-12-24):
楼主能把BIOS共享一下嘛,或者告诉我们去哪找

网友C(2017-02-21):
我的是换过南桥后风险狂转
バ幸福De右岸
换南桥后风扇狂转的需要刷修改过得bios也就是未上过机的纯净bios,就解决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换过南桥后风险狂转
换南桥后风扇狂转的需要刷修改过得bios也就是未上过机的纯净bios,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