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液晶电视维修LT37630X怪病?有经验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2-12-31):
长虹液晶电视维修LT37630X怪病?有经验的进来看看,一上电,电源灯亮,再按一下待机键,指示灯闪几下就灭,再按开关就没反应了??电源板是智能的,5VSB都有的,ON电压是4V,

网友:
什么怪病,指示灯闪一下后无反应,说明电源板基本正常,问题出现在驱动板上,该现象是因为开机过程失败,因为是智能电视,内置了操作系统,所以有开机过程,

开机过程失败,与驱动板的开机电路有关系,看你这个样子还是不要尝试修了,交给别人修吧,其实吧,挺好修的

网友:
你这什么话啊,我用通用的不是智能的电源的改过线,试过的,才说是电源板上的问题,这个我修好了,是保护电路有问题,你口气还不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