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外接有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2-12-31):
  同行拿来一,台HP4416S的笔记本。拿来的的故障是内屏不显示,外接花屏。根据客户的描述是修理过。拆开主板一看,北桥,显卡,BIOS都动过。 看到外接花屏就跟客户说还是显卡有问题,报价打发他走了。然后上BGA换了个显卡,结果外接显示正常了,内屏不显示。看到动过BIOS就到论坛上下了一个,故障依旧。屏,屏线都换过还是一样的。哪位大虾遇到过给点思路。

网友:
屏供电 信号 时钟 看了没

网友:
  还没有了,一般就查上面的几个信号吗

网友:
我也郁闷着呢

网友:
貌似修过这种故障,好像是一个3V屏口电压没有。你查查屏口电压。

网友:
   已修复,是换原来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