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的机箱短路,开关线偶尔自动短接

楼主(2012-12-31):
前段时间接到一台机子,刚开机不久就自动重启,有时没跑完码又重启了,初以为是电源或内存或cpu,换过,无用。最后拆出来修,竟然没事了,后来测出是开机线有问题,哎,重启这种问题看来以后要先拔掉开机线和重启线
自动重启

网友:
最小化系统测试法你都没有用,走了弯路了,兄弟!

网友:
遇到重启,我都是先把开关或者重启键拔掉再试一下,要不拆出来再装上麻烦

网友:
最小系统测试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