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主板让人郁闷的一次维修

楼主(2012-12-31):
今收到客户一在保主板华硕M5A78L-MLX,客户反映关机后自动重启,加电测试,进xp后用键盘鼠标点关机就会自动重启,短接触发排针可以正常关机。怀疑IO芯片,懒得动,先软后硬,抠电池放电,不行;上官网刷BIOS,故障依旧;郁闷之中,刷个M5A78L-MLX3 PLUS主板的BIOS,然后开机测试,竟然一切正常,客户打发了。目前还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关机重起或死机有一部分是BIOS设置及ROM错误导致的,华硕的很多板PCB及IC都一样的,刷个BIOS好不奇怪

网友:
不是吧,不同型号也可以刷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