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仁宝点火不触发3V 5V均没有

楼主(2012-12-31):
如图所示 插上适配器 P2点为3.3V 副B+为6.5V 短接隔离管能正常开机正常使用 或者短接那四个1K的电阻也能开机正常使用
目前我短接四个电阻使用1天了 没任何问题 只是维修嘛 要找到真正原因 技术有限 求高手赐教 或者给个详细的点火时序 帮我找个故障点的奖励100分

网友:
或者哪位高手加我QQ知道的话更是感激不尽940761222

网友:
我发过仁宝点火回路的图。你看下我发的帖子哦http://www.chinafix.com.cn/home.php?mod=space&uid=34709&do=thread&view=me&from=space

网友:
B+短路了   可以依次断开和B+相连的各个焊点   断开那一路B+正常了就是哪一路有问题了

网友A:
多谢饼哥 咱是新手 刚才我分析了一下副B+6.5V应该正常 6.5V没有别的作用 只是给393做比较用的 使7脚能输出高电平 应该是副B+到393的5脚之间的电阻增大了 我短路1K电阻使副B+升到19V 393的5脚电压随之升高 所以能开机了 我不是专业修笔记本的 电流表电源啥的都没有 目前正在攻坚主板维修 明天去店里试试

网友A:
笔记本维修我是外行 不过要是有短路的话我短接完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啊 话说笔记本和电视真的不一样啊 我修电视的时候主电压叫+B 笔记本叫B+了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维修我是外行 不过要是有短路的话我短接完能进系统正常使用啊 话说笔记本和电视真的不一样啊 我修电 ...

呵呵  看看饼哥仁宝点回路的帖子再查查就有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看看饼哥仁宝点回路的帖子再查查就有头绪了

我标的6.5V副B+的地方 有的帖子说应该是19V 有的说是几V就可以 这个有点晕了 6.5V的话 分压后加到比较器5脚就剩3.2V了 基准电压是3.3v 那么7脚肯定不能是高电平了 所以就不可能开机了 有点晕

网友:
3 5v芯片 记得好像是8734A 断开3 5V电感后的结点 注意PL6连接的 MOS

网友:
楼主把PQ9  PQ10这2个P沟道管子换掉看看,这2个MOS管任意一个短路都会导致这种现象,另外说说你那个直接用线连接起来的地方肯定不行,因为你这样连接起来B+的电压全靠PQ1一个那么小的MOS管提供,当用电稍大的时候这个MOS管肯定会烧掉得,

网友A:
我把所有的后级都断开还是6.5V 没办法只能短接那4个电阻先用着吧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短接电阻的危害是什么 能正常使用 实在不像有短路啊

网友:
我想你的板很可能是PQ3要不是击穿要不是饱和导通。导通的原因还的查PQ2的工作情况了。你从这查一下。

网友:
学习了  不过 F40 现在 还有修的价值么~~ 老机器了

网友C:
觉得很多疑点:
1.B+后级有短路,把B+电压拉低,正常应为19V,你先打打B+对地阻值,把它修到正常的不短路为止。再看看ACON信号是否已经正常,正常后再查你的P2点,P2点应该为19V。
2.你把1K电阻短接后能得到B+19V,这里有个疑点就是,会不会是由于B+往后供电电流过大,导致电阻分压异常,而B+电压被拉低??觉得应该上可调电源观察一下电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多谢饼哥 咱是新手 刚才我分析了一下副B+6.5V应该正常 6.5V没有别的作用 只是给393做比较用的 使7脚能输出高 ...

点火回路的B+如果是6.5V,这个绝对不正常,这个电压是预供电电压,而不是你说的只是给LM393做比较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把所有的后级都断开还是6.5V 没办法只能短接那4个电阻先用着吧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短接电阻的危害是什么 能 ...

这四个电阻其实起的作用就是分流用的,控制流过PQ1的电流,如果长期短接,PQ1的负载一旦过大,铁定烧毁

网友E:
PQ16 第2脚电压多少 PQ17 第1脚电压多少 PQ15 第一脚电压多少

网友:
q10的G级18.5伏说明保护了,B+只有6.5那后级应该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先谢谢各位 我也知道后级肯定有问题 但是我断开看所有的测试点 B+还是只有6.5V 至于说上可调电源看电流 我不是专业修本子的 主修显示器的 查了一上午 头都大了 还是查不出来 短接1K电阻 用了2天了 还没见有东西烧呢 继续烧机吧 等烧坏了 就知道是什么坏了

网友:
PQ1直接短接也不行 取适配器19V直接供给四个电阻也不行 已经能够证明PQ1 PQ10 PQ11没问题 我估计有可能是哪个电容漏电 并非短路 等时间长了要是电容开路自然呢就没事了 要是短路也就好查了 刚修第一台笔记本 还不知道电路板的每一部分是干啥的 跑电路比较吃力 暂且不查了 烧机试试

网友A:
PQ9 PQ10都没问题 代换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觉得很多疑点:
1.B+后级有短路,把B+电压拉低,正常应为19V,你先打打B+对地阻值,把它修到正常的不短路为 ...

对地阻值正常 可调电源我没有 我不是专业修本子的 目前来看能正常使用 应该没有硬短路的地方 应该是某个电容漏电 但是我现在的水平很难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点火回路的B+如果是6.5V,这个绝对不正常,这个电压是预供电电压,而不是你说的只是给LM393做比较用的.

你说的很对 6.5V绝对不正常 但是这个电压却是给393 5脚高电位 主B+才能供电 不然PQ9 PQ10不导通 有短路拉低副B+电位 造成393 5脚电压低于6脚 7脚就不输出高电位 所以PQ9 PQ10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四个电阻其实起的作用就是分流用的,控制流过PQ1的电流,如果长期短接,PQ1的负载一旦过大,铁定烧毁

我应该把PQ1也接直通 直接烧到真凶现原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E:
PQ16 第2脚电压多少 PQ17 第1脚电压多少 PQ15 第一脚电压多少

目前其他的都可以不考虑 当B+后级有短路时 B+被拉低 造成393 5脚电位额拉低 随即7脚不会输出高点 既PQ9 PQ10不导通 这就是这个电路的保护原理 很好理解 现在的问题就是后级有漏电的 但是我没查到 还能怪我技术不行 我接直通烧机 直到他现原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正常 可调电源我没有 我不是专业修本子的 目前来看能正常使用 应该没有硬短路的地方 应该是某个电 ...

如果没有可调电源查看电流多大的话,可以试试测一下三个限流电阻两端的压降,看看会不会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可调电源查看电流多大的话,可以试试测一下三个限流电阻两端的压降,看看会不会很大??

电阻一端19V 另一端6.5V 电阻两端应该是12.5V吧 正常时多大我都不知道呢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其他的都可以不考虑 当B+后级有短路时 B+被拉低 造成393 5脚电位额拉低 随即7脚不会输出高点 既PQ9 P ...

怎么不考虑其他的地方 你短接电阻之后能正常使用那后级怎么会有短路的地方! P2这个点是3.3V这个电压是不正确的嘛 你可以顺着这个往下找 看看到底是哪个信号引起的嘛 如果这条线找不到 你可以再从PQ1这个地方找啊 你标的6.5V这个地方 也是不正确的 PQ1第2脚的电压也是不对的

网友:
p2点怎么会是3.3V,VIN过个二极管应该有18V多,先把隔离保护管换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9 PQ10都没问题 代换过了

10楼说的是正确的嘛 PQ9输出电压是不正确的 你顺着他的控制电压这条线找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一端19V 另一端6.5V 电阻两端应该是12.5V吧 正常时多大我都不知道呢 求指教

我默认你是裸机上电,这样你根据压降和电阻阻值可以大概算出你机器的电流啊,笔记本电流大概是多少你总该知道吧?根据这点你就可以知道你后级是不是有大短导致过流了。

网友:
很难想象你的故障 P2点电压不对若PQ9正常的话 不管PQ9G极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会导通的也就是说P2点为19V 若P2点为3.3V那PQ10第4脚哪来的18.5V哦 要么就是PQ9第4脚与 第5脚穿线 要么就是就是你描述有错误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 VIN是多少V,  如果是VIN是19V,那么P2绝对是19V,不然就不对,

网友:
有短路,为什么短接起来就能开机呢

网友:
谢谢各位认真回复 P2点我标的有问题 反正就是副电源6.5V 以至于B+供不上 所以不触发 当我短接完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楼主修这机器花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