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提速十法,简单有效

楼主(2012-12-31):
1、电脑桌面上的东西越少越好,我的电脑桌面上就只有“我的电脑”和“回收站”。东西多了占系统资源。虽然在桌面上方便些,但是是要付出占用系统资源和牺牲速度的代价。解决办法是,将桌面上快捷方式都删了,因为在“开始”菜单和“程序”栏里都有。将不是快捷方式的其他文件都移到D盘或E盘,不要放在C盘。C盘只放系统的文件和一些程序安装必须安装在C盘的,其他一律不要放在C盘,放在D盘或E盘。 如:点击我的文档,删除一切,确定。
  2、右键单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再选择“高级”,单击左面“性能——设置”,在点“高级”,点更改,点“自定义大小”,把最大值设为初始大小的2倍。如“初始大小”是128,则“最大值”设为 256 ,点设置。在点D(本地磁盘)点“自定义大小”,在“初始大小”里输入256 ,“最大值”输入512 ,点设置。在点确定。(确定以后需要重新启动生效。)
  3、 打开“我的电脑”,打开C盘,点开Windows文件夹,点开Web 删除文件夹里的一切。 在点开“Temp文件夹”,把里面的文件全部删除,(需要事先关闭其他应用程序)。一定注意啊,“Temp文件夹”和“Web文件夹”不要也删了,是删文件夹里面的所有东西。切记!!!这样的操作最好一个月进行一次。
  4、将电脑屏幕最下面的一行东西,只留下杀毒软件的实时监控图标和最左面的“开始”,其他的全部删除,因为占系统资源,而且有很多东西根本不用。即使用的在“开始”菜单里也全有。可以将最常用的软件的快捷方式添加在开始菜单,将次常用的添加在程序菜单。
   5、点左下角的“开始”——“运行”输入%Temp% 点确定,删除文件夹里的一切,关闭既可。
  6、将桌面墙纸和屏幕保护程序都设置为“无”。 方法:是桌面右键——属性——屏幕保护程序——点无——确定。
   7、桌面大E右键属性,点Internet临时文件下面的删除Cookies(I),点确定。在点删除文件(F),点确定。在点设置,点移动文件夹(M) 点本地磁盘(D或E)点确定。(确定以后需要重新启动生效。)
  8、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维护向导”,选择“修改我的维护设置或安排”确定,再选择“自定义”,下一步,“自定义”,再下一步,出现一个对话框“更加快速地启动Windows”,将里面的对勾全部取消啊,这是开机时启动的程序,有的根本不用的,如果用再启动也很快的。然后下一步,选择“否”再下一步,再选“否”,再下一步,还是“否”,然后“完成”。OK!
  9、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扫描程序”,选中上面的“自动修复错误”然后“开始”,很快就修复完毕,把你所有的硬盘C、D、E、F都修复一遍,然后“关闭”退出。
    10、选择左下角的“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磁盘碎片整理程序”,下拉菜单中选择“所有的硬盘”然后确定,然后你就等着吧,可以去休息一会了,呵呵。如果以前从来没有运行过这个程序的话,而且你的硬盘很大,那么可能得1个小时多的时间(如果觉得时间长,可以停下来,分几次以后再运行也可以)。这个程序以后应该1个月左右运行一次,第二次以后运行时间就短多了。
  经过这样的保养,你的电脑是不是恢复了刚买时候的速度?甚至更快了。

网友:
我来坐个沙发吧,谢谢楼主。

网友:
真的是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什么系统啊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一年还原一次系统

网友:
嗯,这个好。可能很多搞硬件维修的师傅都不一定知道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一个月换个四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