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2-12-31):
一台液晶显示器,屏的型号是SHARP/lQ13X25A/89/WO1616,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时开关指示灯呈红色的一闪一闪的,像是哪里短路一样。拆了看里面没有什么明显烧坏的地方,在不插上屏线时,灯管每次都能点亮,开关面板上的指示灯也是正常的由绿灯一会后变成红色。但一把屏线插上并且连接到屏的那一端后,开关指示灯就一闪一闪的了,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