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S3跑C1掉电

楼主(2012-12-31):
主板拿过来有时不跑码  有时跑c1后过三秒就掉电了
  不跑码时不掉电 测各电压都出来了
  个人怀疑是桥坏了  《是NV的单桥》 、
另外测USB的对地值一个为608 一个为611
  桥坏的机率大不  还是内存的条件不满足啊。。
求思路啊
各位2012年最后一个问题了 大家帮回答一下啊   一直发贴回复没过5个
不知道是我问的问题白痴还是标题没取好啊!!!!
  新人努力中!!!

网友:
换内存试——换CPU测试——量内存工作条件——刷BIOS——加焊桥

网友:
跑马到C1,有的板子检测不过内存就掉电,你这样,把内存工作的条件检查一下,包括六个时钟,如果条件都满足的话,可以先加焊下桥!  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都是桥问题了

网友:
内存、cpu、桥的顺序检查,AMD的U集成内存管理器,所以U也要检查。

网友:
可能性桥问题多,加悍桥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CPU我换了一个试还是一样的,最近老板的BGA台有问题没有加焊测了内存的条件满足了 BIOS刷过了

网友:
楼上的几位哥们说的让我受益良多啊  如AMD的U集成内存管理   有的板检测不到内存就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