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的植株?

楼主(2012-12-31):
如何做无铅植株啊 太难溶了 芯片吹爆了都不行 求救

网友:
或换无铅的助焊剂试下

网友:
火力调低一些,多烤一会。

网友:
放在bga上跑一下曲线 ok

网友A:
植株啊  bGA不难 难的是植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植株啊 bGA不难 难的是植株啊

上边都说了,别用风枪吹,用bga跑一下曲线,就是摆好球后用bga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摆完以后不用稳固吗

迅维基地应该有bga和植珠的练习吧

网友:
你试过无铅的没有

网友:
大家应该都是用有铅的吧  无铅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