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维修(像山寨的)

楼主(2013-01-01):
开机不显示,测试了一下是驱动版问题,更换一个通用驱动板后,发现以下问题
1、屏幕显示有点失真
2、按电源开关后,屏幕显示东西的瞬间,屏幕先显示绿色,然后在显示正常的电脑桌面
3、屏幕有点小波浪

网友:
重新刷一下程序试试,再硬换一根屏线和VGA线试试,电源板的电容有没有问题,5V和12V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屏线(新)  VGA线(新)都是好的,5V 12V  是好的

网友A:
屏幕有点小波浪,这种有可能是VGA线质量问题,或是VGA接口电路问题,我之前遇到起过,你最好刷一下专用屏程序试试,通用有时不是通所有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有点小波浪,这种有可能是VGA线质量问题,我之前商到起过,你最好刷一直专用程序试试,通用有时不是通所 ...

试试去,多谢了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的话把电源板上的12V 5V滤波电容换掉,再就是刷个程序了

网友:
刷个程序  不然换个 vga 接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