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不触发

楼主(2013-01-01):
dell n4010机器,待机5v,只有3v,开机键上有5v,版号是 daum8cmb8c0 rev:c
p7上有3v,如果按时序上看alw-on,以上电压已经正常但是alw-on,和sus-on这两个信号没出来,机器刷

过bios,桥的和ec的都刷过,换过io,且确定io和bios都好的现在无法下手期待高手指导,

网友:
是i3的么,是的话就换桥片

网友:
待机5v,只有3v     没看明白

网友:
怎么感觉楼主说得不清不楚的呀,还是我的理解能力不好啊

网友:
应该是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cpu是i3的,上cpu和内存,上电不触发,但是有3.3v没5v

网友:
还请多多指导

网友(2014-07-22):
我是菜鸟过来学习的。

网友:
我也没有看清楚 有可能还是 BIOS坏的也有

网友:
这机器 待机只有3V 上电之后才出5V

网友(2014-08-31):
我受伤也有一个这样的机器,妈的一个问题
你的好了没?

网友:
麻烦可以问下。这个机器的EC是IT8502E 后缀是多少。这个机器。这个机器的EC是否分版本号

网友:
接着刷BIOS试试

网友:
换IO了没有  哥们

网友:
楼主修主板要多一点吧,首先发贴的地方不正确,其次表达起来有点乱,EC和I/O混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