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上小林老师的电源通用模块,用一段时间后14v输出变成20v

楼主(2013-01-01):
19明基液晶显示器,。。经检测电源板有问题。。。就淘了 林老师的几个电源通用模块,换后检测电压正常。。点亮机器一段时间后屏幕黑屏。这个时间不确定有时候几个小时。 有时候就只有十几分钟。。。黑屏时检测14v电压输出变成20v。想问下。。那里的问题啊。 。谢谢各位了。。见过这个情况的麻烦给说下。。。

补充内容 (2013-1-10 13:41):
这个故障结贴。。呵呵。。哎换了个新的一体版。。实在不好查。。不定时出现这个故障难查啊

补充内容 (2013-1-10 13:43):
在多说句。。这个通用模块可以备几个。。。真有难修的电源板就换上试试。。可以的话不用在去淘宝买了。。电源不贵。路费贵啊。。多了一个选择不是

网友:
空载电压是会略有升高,到20v是高了点。已经确认灯管和高压板没问题吧?怎么看上去像是背光问题

网友:
原高压板烧了。我换的通用高压板。。灯管没有问题。我用新灯架侧过。。。空载电压16v。。点亮后也是16v。。当屏幕黑屏的时候。。电压变成20v

网友:
通用板与原装板的区别,通用模块与原装电源的区别,这一点你是知道的,,,

网友:
这个模块和负载电压没有关系,取自原来的电路的,当负载电路达到动作定,就进行稳压了,电压升到20v,是不是5v部分的电压相应降低了,会间歇性黑屏的话,建议尖擦输出电压5v的是不是稳定的,如果不稳定,检查下散热问题,是不是没有装好之类的,稳定的话检查下ad板,个人感觉5v的整流滤波可能不是很稳定,用示波器观测下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