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掉电和开机不显的维修思路一样吗?

楼主(2013-01-01):
开机掉电和开机不显的维修思路一样吗?
掉电

网友:
看在什么情况下,只要把标准的上电时序那些修出来,就没有不好的,基础,没有基础怎么运行

网友:
开机掉电无外乎两种可能 一是电压没有出全 你可以测各大电感电压 二是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比如USB 供电等等

网友:
怎么可能啊,开机掉电考虑的因素和不显示考虑的因素完全不同,但两者有重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