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50 CF求解?

楼主(2013-01-01):
一块盈通AN68S AM2的单桥主板开机跑50 CF 怎么搞?
补充内容 (2013-1-11 13:45):
换了晶振和谐电容就OK拉!
主板

网友:
先刷BIOS再干桥

网友:
桥的问题比较大哦 还有就是碰到过内存供电线路给烧断了 楼主用心看看

网友:
要是一上电就是50,按照不跑卡检修

网友A:
换晶振,还不行的就悍桥

网友:
重点检查RTC电路,比如可以更换32.768晶振及谐振电容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