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2N68.AM PLUS 主板 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3-01-01):
华硕 M2N68.AM PLUS 主板    开机不跑码  00   上CPU假负载 测复位 0.15  核心供电 1.6V  时钟无电压 V 接来我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小弟是新手 那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把桥轻轻加热一下,

网友:
时钟没电压   你就先从时钟这一块先下手

网友:
我只说一件事,AMD 的CPU ,测不到时钟电压,因为AMD的CPU 时钟是经过耦合电容过来的,你可以逆着测试点找到耦合电容测量电容的另一端,或者用示波器测量更为直观。不管测量什么,最好再有CPU的情况下测量,部分主板不上CPU,没有某些电压。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