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S101H进系统不能用键盘

楼主(2013-01-01):
一款华硕的S101H上网本     进COMS可以用键盘  但是进系统后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    系统换了好几个版本
有哪个高人指点指点    补充一下  外接USB键盘鼠标都能用

网友:
   系统问题吧。   重做个  看看。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期待结果

网友:
有没有人遇见过      指导指导    跪求!!!!!!!!!!!!!!!

网友:
有可能触摸板引起的故障,建议拆除触摸板后试试!

网友:
你那个 解决了吗!我这有台DELL的笔记本也是这个样子的!论坛有两个 一个换EC好了!一个说好了,是EC和BIOS

网友:
你那个 解决了吗!我这有台DELL的笔记本也是这个样子的!论坛有两个 一个换EC好了!一个说好了,是EC和BIOS冲突解决了,没有说怎么解决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05856

网友(2019-09-17):
华硕键盘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2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