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2不读盘数据

楼主(2013-01-01):
一台宏基4732本子,进水,不开机,烘干后能正常开机。但是就是进不了系统,数据都不读,就在读数据之前卡主走不下去了,用U盘以上这样,硬盘、U盘都识别,就是读不进去数据,硬盘换了、U盘换了都一样,BIOS恢复、重写都试过了。有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故障出现在哪里?是不是要换南桥了?!帮帮忙!谢谢
  补充一下;开机画面都正常,进BIOS也正常,用硬盘的话就是看见左上角光标在闪烁,用U盘就是准备到启动菜单之前就进不去了,所以PE也不用想了,内存换过了。看起来就像是引导系统出问题一样

网友:
你是哪里进水啊?查一下I/O和南桥的条件。。。

网友(点评):
可能是北桥进水,刚拿来是内屏白屏,外屏正常,烘了北桥就有图像了,正常加焊了南桥和北桥,还是进不去,用我们呢的硬盘和U盘就是进不去,原来的盘可以进到一半就重启,客户急要,拿走了!没弄好!

网友:
可能是北桥进水,刚拿来是内屏白屏,外屏正常,烘了北桥就有图像了,正常加焊了南桥和北桥,还是进不去,用我们呢的硬盘和U盘就是进不去,原来的盘可以进到一半就重启,客户急要,拿走了!没弄好!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北桥进水的话,那进水的附近电容肯定有问题的,原来我就遇到过:不过我的是联想的机器。。
把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刚碰到一个学生的,进水,到光标报警,能进bios,硬盘拿掉用u盘也是这样,他还没决定修不修,报了300

网友:
重置下南桥把,进水的机器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