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5G41-L V5.0 不过内存

楼主(2013-01-01):
今天遇见一块 梅捷I5G41 主板  代码跑 E1 A1  CPU电压1。3V   、VDD电压1.56 V     内存电压0.78V   系统管理总线 3。3V     内存复位1.57  内存时钟电压 0.74  北桥 1。2 南北桥 1.5 都有  PCI 时钟 1.6 V
      换过CPU./内存/  刷过BIOS 原始版 修改版都刷过 都不行   北桥加焊过 无效   CPU座子 也没有虚焊,内存到北桥的 数据线和地址线全部侧过 正常
     请教各位大侠帮忙。。。。必有重谢

网友:
大家都来讨论一下。。。这个可是难题。。弄好了 就是维修经验。。。本人绝不藏私

网友:
  各位路过的大侠 你们那怕给个 意见也可以,,,只要能解决 积分就是你们的了  举手之劳

网友A:
先修内存电压啊 很明显偏低啊

网友(点评):
你看清VDD和内存负载 电压各是多少了么?三代的 负载是 0.78V

网友:
内存电压低,

网友(点评):
禁止打酱油

网友:
不明白内存电压不正常,你搞其它的干吗?

网友(点评):
。。。。你看清帖子内容了么?

网友:
查内存供电的管子是否良好,不行就换控制芯片。还不行就查控制的反馈电路!!!刚刚修好一块RT9214反馈电路的一个R2电阻有问题,导致内存电压偏低  过了内存!!换了个68X电阻好了

网友(点评):
能修到反馈也是高人了。。。不过 我这个不是这问题 也不是内存缺电压造成的 内存所以的工作电压和条件都满足 而不过内存 这是我郁闷的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低了,只有1V的电压  找到内存的管理芯片  先换掉试试看

网友(点评):
VDD电压是 1.56 我所讲的内存电压 是指内存负载电压。。。。

网友:
内存电源PWM芯片有没有问题,先修出内存供电

网友(点评):
大哥。。麻烦 咱先读完帖子在讨论好么

网友:
你说的VDD是不是内存电压,你说的0.78伏的是不是内存的VTT电压

网友(点评):
是的。。是内存的 负载电压

网友B:
先修好内存电压,内存电压够1.8V还不行的,就看有两边的针脚有没有3.3V,2个针脚要有30.V哦,如果还是不行的就看有没有断线,可能内存槽不行了

网友:
大哥。。那是 三代内存。。。。我要1.8 干嘛

网友:
IO换了么,IO管内存的择码,有时间换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谢谢啊。。。但是IO 昨天都换了 还是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修内存电压啊 很明显偏低啊

看清:三代内存

网友:
有木有内存报警声?

网友:
只能说明你自己没说清楚,内存供电怎么变成负载供电了?贴子里翻来覆去没看负载供电或VTT_DDR字样,内存供电又怎么变成VDD了?谁看到你这贴不是内存电压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修好内存电压,内存电压够1.8V还不行的,就看有两边的针脚有没有3.3V,2个针脚要有30.V哦,如果还是不行的 ...

30V  我晕你想烧死内存啊

网友:
VCC-DDR电感   VTT-DDR 120-240脚  VCC-SPD236 VREF  1  67 脚    DDR-REET   168脚  1.5V   SMBUS-CLOCK119脚  SMBUS-DATA  120脚

网友:
请问:你上了什么CPU试机?

网友:
这个不好办了吧。。测时钟没问题么,,有报警么,换个北桥试试吧

网友:
内存旁边一个八角芯片换换

网友:
北桥供电也不够吧。G41是1.8的把

网友:
先用跟新内存试下,再刷BIOS,刷还是不行查内存槽旁边的上拉电阻阻值试下,以前这样修好一块板子,阻值变大,其他VCC VTT都正常

网友:
楼主SPD电压测啦没有? 236 脚 3.3V

网友:
查查南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