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S118EC MBX-216 开机不亮二次开机正常

楼主(2013-01-01):
故障描述:冷开机第一次开机电流1.5左右停止,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用一天都没事,关机以后第二天开机还是得开2次才行
检测过程:关机再开就可以亮,机器热的情况下都可以开机,拆机检查,拆完以后变成开机掉电,电流到0.5左右瞬间掉电,3 5V一直是正常的,想着可能是哪里保护的原因,就在开机瞬间量各个电压都有,最后加热一下CPU供电芯片,再开电流直接上去了,以为是CPU供电芯片虚汗了,就加焊了一下,一切正常了,开始装机,装完以后发现又掉电了,以为CPU电源芯片性能不良了,换了一个还是老样子,最后看了下电源管理芯片紧挨着南桥,用风枪加热一下南桥又能开机了,上BGA加焊后正常
发个EC BIOS和南桥BIOS

4M 版本I5独显

WINBONDW25Q16 EC BIOS.rar

网友:
加焊南桥好了吗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0.5a掉电 加热南桥和ec都能亮 正郁闷着呢 lz的加焊稳定不?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也有一台0.5a掉电 加热南桥和ec都能亮 正郁闷着呢 lz的加焊稳定不?给大家再分享一下

换南桥把  绝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把  绝对好

换南桥好了吗

网友:
哈哈 我也是这个故障  运气真好!  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