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1SE上CPU短路

楼主(2013-01-01):
华硕F81SE上CPU短路,按开关,就短路,电流到0.5A掉,不上CPU一点问题都没有,换过CPU一样,还有这个机器CPU供电1.5V高不高?

网友:
1.5V偏高了,你查一下MOS的G级有没有哪组不正常的换掉

网友:
1.5V正常!~电流够不够,应该是电流不够带不起负载!~~~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查CPU供电的VID识别电压是否正常产生。还有就是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