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无VOCRE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01):
CPUEN维修
型号:C.N61
过程:
上电全板无复位,实测内存1.8V、桥供电1.5VCPU无供电(RT8802BD),测RT8802125VVID组合OKEN0。断电打阻值OK。拆除8802测焊盘依然无电压。接着从1脚跑线至Q19B极,Q19C极连Q74B极,Q74B极又到个电阻,电阻另一头直接进桥。

测了一下电阻连桥的一端没有电压,至使Q19B极没有高电平输出。断电打电阻靠桥的组值,四百多正常。上BGA加焊桥无果,取下桥,更换NF6100430A2后正常发出EN,此板修复。

网友A:
拆了电源管理芯片8802在测EN我觉得不是很妥当,还是划断线测好些。

网友(点评):
兄弟好久不见!当然是拆IC方便了,划线它的线太短不好补

网友(点评):
你拆了PWM芯片还能上电?那不是烧管子 了呀

网友:
图文并茂,易懂

网友B:
楼主的三极管那个是B级???????

网友C:
拆了供电芯片 确实有点儿冒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三极管那个是B级???????

这种贴片三极管从左到右分别为:B-C-E,当然不是绝对

网友:
楼主,一块这样的板还值得去换芯片吗?

网友(点评):
象兄弟你这样想法的人太多,所以技术好的人太少,混日子的人太多,干什么都讲究个认真

网友(点评):
这应该是当下干我们这行最可悲的地方吧!

网友:
芯片的成本也要几十块了吧?(拆板吗?)

网友:
维修本来做的就是“维修价值”!

网友E:
表笔改装个尖点的针,可以在线量EN的

网友(点评):
俺的是针头(10块钱一副买滴),可以测量EN,拆了IC测EN是为了排除IC拉低EN,虽然机率很少,呵

网友:
拆掉芯片,通电测式确实很不明智  我就试过,一通电,场管帽烟,

网友:
这个EN信号,从别处飞个电压过来,正常开启CPU供电,又刚好碰到这个桥没全部坏,是不是,有可能,正常跑码,我说是假设啊,上次碰到一块板,和楼主差不多,也是,桥没有发出来,不太确定是,桥坏了,还是,空了,懒得上BGA。 直接从存供电,飞线,加一个二极管,板正常 至今没返修,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考虑,不过这对维修质量来说不一定可靠。因为EN为一个信号,它的电流相对小,如果你直接接一个1.2V的电压的话会伴随着一定的电流,时间长了会损坏8802,解决方法可以找一个同样是1.2V的信号即可。第二个问题就是时序问题,如果某些主板时序严格的话就不行

网友F:
新手,问一下NF-6100-430-A2是不是说换了个桥啊?

网友:
楼主说打电阻靠桥那边的阻值,400多正常,还去搞桥,正常还判断桥有问题,而且楼主说8802的1脚接Q19的B极,但从图上看,8802的1脚接的是Q19的C极啊

网友(点评):
打阻值的目的是看看到桥下面是有没有短路,如果空焊了加焊,如果短路了换桥,阻值在400可能为桥坏。至于BCE极版主已说明

网友:
呵呵,简单又知识,不错

网友:
要是我直接引1.2v到EN不行就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贴片三极管从左到右分别为:B-C-E,当然不是绝对

那你的图上Q19的B级,你怎么标在了最上面的那个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图上Q19的B级,你怎么标在了最上面的那个脚啊??

哪个是我标的啊?

网友:
不懂!学员1

网友:
接着从1脚跑线至Q19的B极,你不说跑到了B级了,那你图上怎么标在了最上面的那个脚上了。

网友G:
你标的三级管没看懂呢q19的输入连q74的控制,而电阻又连q74的控制,您怎么画的连在两个脚上了。而且跟我印象中的三极管引脚排列也不相符哇?我苦恼。

3.1

网友:
一天学习一点,一天进步一点,虽然没有高手师傅,但是每天能看到高手的帖子也是一种快乐。谢了希望所有的高手都能分享。

网友:
我如果遇到这样的主板我直接不修!

网友:
amd很多是桥不正常导致无CPU核心电压

网友:
哥们把三极管的B,C级位置说错了。B级就控制的,C级是结果

网友:
太专业了哦 好多英文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如果有料板换桥的话还是值的滴,不然就不值的了。

网友:
兄弟确实把三极管极性搞错了,单凭这点就不能评为精华,这样会误导我们这些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标的三级管没看懂呢q19的输入连q74的控制,而电阻又连q74的控制,您怎么画的连在两个脚上了。而且跟我印象 ...

  不必过于纠结LZ标注的引脚是什么。。Rngon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以他的标注就能很好的理解。。。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哦,师傅真是师傅

网友:
我也觉得....先..飞 EN电压..给它看看...因为. ..INTEL 的开机正常...PCI 用不了的..我也是飞3.3的..  桥..肯定是断路了..懒得换....成本..高...

网友H:
楼主您是用什么拍照的?我修主板时也想拍照,方便发帖。但是我的手机是三星的S7500。拍照不清晰。就没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您是用什么拍照的?我修主板时也想拍照,方便发帖。但是我的手机是三星的S7500。拍照不清晰。就没拍。

哥在这里做下厂告,是HTC的G12,哈哈

网友:
楼主写的一目了然, 图形清晰  我近期遇到大量的无CPU供电的板, 换完电源IC 就不知道怎么动手了

网友(2015-12-06):
引用 网友F:
新手,问一下NF-6100-430-A2是不是说换了个桥啊?

就是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电源管理芯片8802在测EN我觉得不是很妥当,还是划断线测好些。

最快捷方法就是断电测量en脚对地阻值来判断芯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表笔改装个尖点的针,可以在线量EN的

可以断电测量焊盘的对地阻值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供电芯片 确实有点儿冒险

可能楼主这里是同时拆下CPU供电管理上下MOS管进行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