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31M-S故障

楼主(2013-01-01):
  一块华擎G31M-S主板,开始测得电压正常但就是不显,后跳线显示,本以为没事了,可是上好板子后问题出现了,进系统界面黑屏死机,以为是硬盘的事,拔掉硬盘单独进U盘PE也是到PE系统界面黑屏死机,BIOS刷过,内存换过,电源换过,实在是没法子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供电不稳,仔细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不稳,仔细检查主板上的电解电容

唉 没得修了 人家要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