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kpl-am se 不过内存跑E1维修

楼主(2013-01-01):
华硕p5kpl-am se 上电后跑E1,不插内存报警,看来是没过内存。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发现内存0.9V供电没有。这板的0.9V是由AT9173产生的,看论坛上说可以用W83310与RT9173代,结果换了都不行,直接烧铜皮。

看W83310的PDF得知,5,6,7,8脚是直接短路的,而这板上的6,7脚分别是5V与地线,直接把W83310上板上会造成5V短路烧铜皮,但测量AT9173的1,2,3,4脚是能满足W83310的工作条件的,只差一个3.3V而已,先于是把两个芯片合体

两芯片1到4脚对齐

再引个3.3V

开机,正常过内存,显示有显。两芯片基情四射合体成功。
初次发贴,大仙们板砖留情.

网友:
我说你这板能交货吗?都烧这样而且还飞条线过去..不过还觉得技术不错.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不过楼主这板子能收多少钱哦

网友A:
原来的料是RT9173C 你换个W83310上去肯定会烧了,B和C要看清楚呀
对照9173B和9173C的PDF,只要把RT9173B的5、7、8脚剪掉你就可以代换了
不用飞线多好

网友(点评):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B:
呵呵,这板子修好了只能自己用啊

网友:
楼主技术技术挺不错的嘛,更换代换芯片可要看仔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板子修好了只能自己用啊

都是给同行修,修好后装机里是看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料是RT9173C 你换个W83310上去肯定会烧了,B和C要看清楚呀
对照9173B和9173C的PDF,只要把RT9173B的 ...

嗯,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板子修好了只能自己用啊

是啊,台式机不像笔记本,这个样子客户那边不好交代吧。。。

网友:
楼主准备收多少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给同行修的。

现在技术的价格这莫便宜 无语 何处是出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料是RT9173C 你换个W83310上去肯定会烧了,B和C要看清楚呀
对照9173B和9173C的PDF,只要把RT9173B的 ...

学习了 这是很不错的经验哦  顶

网友:
用不同型号的芯片代换,一定要非常了解芯片的引脚定义。

网友:
还来个合体的,真心不错,不过不知道合体的话,AT9173 还在那时起的什么作用了

网友:
有两种芯片,你看一下

网友:
学习了 这是很不错的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