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花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3-01-01):
看别人都用软件扫描哪个显存坏了
怎么扫描的

网友:
有专门的显存测试软件, 使用论坛搜索功能

网友:
是什么的屏啊?

网友:
  显存的问题,用风枪加焊吧,成功几率不高。

网友:
还是先检测一下后再判断

网友:
显存问题,一个一个拆吧,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给我传个MATS264或者265呀674368672@qq.com。我的不小心丢了

网友:
不要拆显存,排除显存电压和电容,加焊GPU,80%能好,也不要用软件测,没有的

网友:
没有不能修的花屏。标题党。

网友:
在置顶里有个迅维共享盘的地址,里面有一个ChinaFix维修光盘.iso,你把这个ISO刻成碟启动就有显卡测试工具了。

网友A:
是不是还需要个PCI的显卡呀?若那种大花的显卡,根本看不到东西呀?

网友:
GPU问题噻,主要是看什么牌子的   影驰的最好修

网友B:
今天就碰到一个这样花 的显卡,加焊两边都没有搞定,显存供电正常,估计还是显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就碰到一个这样花 的显卡,加焊两边都没有搞定,显存供电正常,估计还是显存的问题吧

加焊了GPU是吗?问题是GPU加焊动了没有,你不要只加焊两边,要把GPU焊动才行的,注意温度,不要焊爆了,上下加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需要个PCI的显卡呀?若那种大花的显卡,根本看不到东西呀?

不需要PCI显卡,你可以做个DOS系统的硬盘,把测试工具复制进去,再在自动批处理里让它自动运行就好了。测完了,再换好的显卡看结果报告就行。
花屏的话还是先热风枪吹下显存先吧,虚焊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PCI显卡,你可以做个DOS系统的硬盘,把测试工具复制进去,再在自动批处理里让它自动运行就好了。测 ...

学习了,效果很好

网友:
我有个 影驰的  我把在、显卡装机上 花屏  然后 我把显卡 轻轻的 拌弯一点点 就 好了  GPU加焊下 OK

网友:
什么显卡   型号呢

网友:
换个码片试试 如果不能好就放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