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E屡烧LED灯供电升压管

楼主(2013-01-01):
刚拿来是暗屏的 ,检测发现LED管子短路损坏 当时也没多想  于是换了一个好了  不暗屏了 客户昨天拿走了  今天早上又拿来了 又是暗屏 拆开屏LED灯供电升压管子又短路烧了,以为是屏的问题  于是换了一张新屏(客户同意)装好新屏没隔1小时又拿回来了  还是暗屏 还是屏LED灯供电升压管子短路损坏!他的屏是三星的  现在用LG的废屏测试  测了很多次 有1-2小时 也没见烧那管子           请思路啊

网友:
谁知道啊 给加分!

网友:
前级供电测了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级就是保隔来的电压 很稳的啊   通过那个芯片升压

你换过新的屏也一样会烧,应该是前级电压不稳 你看看他的屏线有没有问题 最好用波波测量一下屏接口地方的电压是否稳定 还有主板上屏线接口的地方 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C:
换过ES没,换个EC试一下

网友:
供电的问题。仔细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过新的屏也一样会烧,应该是前级电压不稳 你看看他的屏线有没有问题 最好用波波测量一下屏接口地方的 ...

测了屏接口的电压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ES没,换个EC试一下

换EC??为什么换E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了屏接口的电压很稳

那就给他换个LG的 你不是用坏的LG的屏测试没问题么,这种问题还真不好搞

网友:
就怕换上新的LG屏又烧了  那就亏死了

网友D:
可能是屏线破损打火,要不怎么能烧屏升压电路。

网友E:
屏线坏了、极有可能 19 和onoff 短一块了 、 三星屏 onoff 没有国过电阻直接加到芯片啦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情况,期待处理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线坏了、极有可能 19 和onoff 短一块了 、 三星屏 onoff 没有国过电阻直接加到芯片啦

你是说BL_ON吗  BL_ON接上屏也是3.3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屏线破损打火,要不怎么能烧屏升压电路。

屏线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