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刷官网BIOS后,很多都用不起网卡。

楼主(2013-01-01):
       如题:华硕主板刷官网BIOS后,很多都用不起网卡。现象最多的就是刷后装不起网卡驱动,重做系统都不行。还有就是有图标也打不开网页。

      不知道你们遇到过没有,这种现象我遇到过很多回了,今天又刷了2块,还好我备份了的哦!一个是P5QL SE   一个是 P5QL PRO  前者刷了是装不起网卡驱动,重装系统依旧,下官网驱动依旧,后者是刷了能看到网卡图标,MAC地址也有,但是就是打不开网页,我用3000U刷的,后又用官网的工具在DOS下刷过,问题依旧。刷回主板以前的BIOS就好了,遇到很多次了,不晓得怎么解决,难道要用什么软件刷下网卡么。。求指教。
       刷BIOS的目的是想主板更稳定点,没想到华硕的主板会有这种怪事。技嘉V星没遇到过,以前遇到过华擎的主板刷BIOS后掉MAC地址的,后也是刷原版BIOS好的。
      怎么解决,,????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571900
我在这里找到了答案。。感谢论坛,感谢rhm123.

网友:
应该是你用编程器刷的时候把MAC地址刷掉了吧.我原来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不过我碰到的是NV芯片的主板,后来用AWDFLASH的命令行把MAC地址又写进去了.

网友:
是的,我后来刷回备份的原版BIOS,用AFUDO在DOS下刷新,一切正常。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华硕的板。
故障如下:
一客户拿了块铭瑄 MS_M3N68L主板过来,说是他刷BIOS的时候断电了,不开机。
我用编程器从官网下了个BIOS刷进去,开机,上网(我这里是局域网),测试正常,收费30。
第二天客户又来了,说是什么都好,就是不能拨号上网,只能用局域网上网。。
把我搞了好久,头痛死,无奈只好送了个旧的PCI网卡给他,昨天看到《华硕主板编程器刷BIOS MAC地址无效的问题》这帖子,怀疑同样的问题,就找到那客户(固定客户,有电话),“本地连接属性--配置--高级--network address”,修改MAC地址跟那个旧PCI网卡同样的MAC地址,然后拨号,靠,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