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第一集)

楼主(2013-01-01):
揭開面板維修的神秘面紗(第一集)
既然是『維修』就表示在能修的範圍內才稱為『維修』
教授拿一片破片說要給修、回:『等我收購夏普、AU、CMO再說』

在此將侷限於T-CON連結線以上的範圍稱之面板維修的範圍
1.FPC
1-1:電源管理:保險絲(電源)、線圈(濾波防干擾)、電阻(限流限壓)、可變電阻(用於對比)
1-2:訊號管理:T-CON來的訊號編排於面板

2.TAB-DRIVER
2-1.SCAN-DRIVER(司垂直)
2-2.DATA-DRIVER(司水平)
以上只是位於FPC上電子的功能簡要
以上只是提供概念、不是此文重點~

重點:
是FPC後端到面板玻璃基板~也就是TAB-IC(COF)~(COG)
COF:不賣弄英文啦!就是軟排IC排、連結在面板上的IC版此端稱為COF或FOP
COG:就是軟排IC、連結到面板玻璃基板此端、稱為COG或FOG
簡要的說明:軟排IC一端稱為COP(FOP)另一端稱為COG(FOG)
P=PCB主板
G=GLASS玻璃
這樣就很容易搞懂了~!以上也是一般的概念建立~

來看文件當然不要空手而回~不過....當個潛水客
不給於激勵又想學些高深的技術、只會抹煞費盡心思的技師繼續提供資訊的動力
要的又不多、只是拍拍手給個鼓勵而已、自己乾過癮而已~
好戲開始啦~!

网友:
楼主要修屏吗?

网友A:
楼主是哪里人?香港?台湾?XX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哪里人?香港?台湾?XXX?

我是在台灣

网友:
这资料好像在哪见过...似曾..

网友B:
资深专家都是在台湾 或者韩国...也有这些人士在大陆开设维修工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资深专家都是在台湾 或者韩国...也有这些人士在大陆开设维修工厂..

有機會過去(大陸)
在和您們意見交流
這個還有第二集喔
有機會 在說明第2集

网友:
你这也太专业了……

网友D:
不错的资料,谢谢台湾佬,你们很牛逼

网友(点评):
请将佬字去掉,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機會過去(大陸)
在和您們意見交流
這個還有第二集喔

一定 一定 我在深圳的 楼主对镭射打点这方面了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 一定 我在深圳的 楼主对镭射打点这方面了解吗?

假設讓肉眼看不見 在必要時也是(好方法)
但機器設備(昂貴) 實在非一般人 可以(消費)
但標題 是先有專業知識 慢慢做(小工具)克服
您說的機器 我只看過2台 都是在工廠(車間)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资料,谢谢台湾佬,你们很牛逼

我跟大家一樣
慢慢學習(求進步)
分享學習過程
讓大家有一點點(幫助)

网友:
看不明白,好像就是屏电路吧

网友:
目前 TAB /COF /COG/ 以及POL 项目的维修技术比较成熟..只有个别问题比较头疼仍需攻关. 现在外围维修技术远跟不上面板厂商的生产工艺.需要学习的方面不觉很多啊GOA工艺 3D面板贴附POL技术 亮点引起的亮线..ITO腐蚀等等...亮点方面主要是由亮点引起的亮线.打点机国内我有见过.现在为止还不知其具体型号和品牌.我跟一张图片上来.不知道楼主接触到的打点机 是不是这种类型的.

网友(点评):
这是修亮点还是修亮线?看监视器是个点

网友(点评):
机器我不懂,帅哥好靓。

网友E:
LZ也有一块屏也跟你那种情况一样 我开显示器的时候不小心把哪个屏幕的排线裂开了 不知道要上面工具可以修好 LZ飞线连接可以吗?

网友F:
楼主 是修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也有一块屏也跟你那种情况一样 我开显示器的时候不小心把哪个屏幕的排线裂开了 不知道要上面工具可以修好 ...

在(玻璃面確定需專業機器才可以修)
飛線 我確定沒用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是修屏吗?

不是 是一位(小小維修學徒)
每個(區塊都要會一點點)

网友:
太大,给力

网友G:
个人认为, 液晶屏的可以维修的地方是:
1、屏电路板断线、IC更换
2、更换矩阵解码IC(也许就是楼主所说的TAB什么的),也就是贴在屏边缘的黑色细长IC。
至于坏点应该没法修吧

网友(点评):
至于坏点应该没法修吧 壞點確定是用(雷射)打為(暗點)肉眼不易看見) 確定沒有(其二)方法

网友:
这字体看得有点吃力,不过非常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新手有点看不懂哦,貌似台湾的朋友技术不错哦,人才济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个人认为, 液晶屏的可以维修的地方是:
1、屏电路板断线、IC更换
2、更换矩阵解码IC(也许就是楼主所说的 ...

对个个体维修户来说,屏维修只限个屏电路吧,TAB需要压屏机才能更换,7 8千的BGA都挺多人没有,更别说7 8万的压屏机

网友:
我们都知道维修这一行的利润属于‘暴利’那种。
维修必须有100%以上的利润才有可能生存的。
现在的LED屏很便宜了,估计维修屏的成本不比新购的便宜多少哦。

而且投入太高了,设备成本不说,要扩大维修量,还得做大量的推广宣传工作,所以风险也就提高了。
再者修屏这行业的生命周期太短,顶多3年。估计收回投资都难

网友G:
不过,个人对翻新旧屏的技术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老的LCD屏,表面磨损,背光发黄发暗,是如何翻新的?
这个应该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过,个人对翻新旧屏的技术比较感兴趣,比如说老的LCD屏,表面磨损,背光发黄发暗,是如何翻新的?
这个应 ...

現在(舊屏)更新 多為更換(偏光膜)和屏的)T-COM)
也多是(這些動作)
在更換其(外殼 電源板P+I和AD板)

等等新機就(出現)了 台灣舊換新(工序)都在大陸(進行)

网友:
鄙人手里有外观完好(多为画面抖动、上下水平细线、水墨画等)的141LCD、141LED(带尾巴)屏40-50片。应该属于楼主说的可以修好的屏,不知坛子里有没有人回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