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 求助

楼主(2013-01-01):
接到一台东芝C600的机器 刚开始拿过来 屏 分屏 换个屏幕就好了 用了机器 机器就不显示了 电流跳变正常 就是不显示 显卡也更换了 有谁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

网友:
谁有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
外接了吗??试试吧 刚换屏稳定性不一定那么好 把屏拆了 外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