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 开机不显。风扇在转。电流如下:

楼主(2013-01-01):
0.025------0.121------0.237------0.378-----0.510-----0.633-----0.695-----0.702------0.880-----0.690-----0.677-----0.667-------0.660-------0.652不动了。
请高手说一下,是什么故障。
谢谢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 诊断卡有跑码吗

网友A:
0.633-----0.695-----0.702------0.880-----0.690-----0.677-----0.667-------0.660-------0.652

这一段电流跳变很异常,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南桥发出PLTRST 和响应ADS# 信号这一个阶段出了问题

网友B:
清一下MOS看看!不知对IBM有效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0.633-----0.695-----0.702------0.880-----0.690-----0.677-----0.667-------0.660-------0.652

这一段 ...

可惜我没有示波器。
我想你说的对。但是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测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一下MOS看看!不知对IBM有效没!

清过了。
这个是二修的IBM,上家没有修好,拿到我这里了。

网友:
二修还修毛,,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