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5 进水

楼主(2013-01-01):
早上接台G475 进水机,拆开主板来看进水的地方真不少,清洗干净烤干后上电测待机电流0.15,看样子有短路或者是有信号提前出来了。测了一下无+3VALWP 和+5VALWP 无输出,测PU401 16PIN 有19V 输入13PIN3.3V  VL 0.8V 不正常断电打对地阻值偏低。板子上是51125A 手上只有51125 看了下PDF 可以通用换上后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
楼主幸运,不是负载拉低的

网友:
值得学习下。不过看不太懂;。

网友:
一般进水 拔电的 基本烘烤 很大的效果

网友:
芯片内部短路了

网友:
楼主很是好 运气啊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进水都挺好修的,只要及时考干,一般都没什么事
保护电路做得好

网友:
修的很快 问题找的准

网友:
芯片损坏引起5V线性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