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220 挡LOGO 求解

楼主(2013-01-01):
刚开始报错 162错误 进不去BIOS  刷了个BIOS 不报错 挡LOGO了。     有人遇见过吗?

网友:
集显的  南桥加焊过了。

网友:
有很多 还CPU      有的换内存 还有的  还南桥 你从简单试试吧

网友:
量量北桥供电 不行拆掉声卡 网卡之类再试 前几天我修的一台联想Z360也是卡LOGO 结果是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A:
拆掉PC卡芯片试试,或者其他的PCI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C卡芯片试试,或者其他的PCI设备

PCI卡芯片 拔掉了 也是一样的。

网友:
查一下外设

网友:
把BIOS刷回去看看

网友:
重新刷个BIOS或看南桥是不是没加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