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480维修中的怪问题

楼主(2013-01-01):
四块梅捷板子,双桥的AMD芯片组,上电全板无供电。诊断卡:00,其他灯全黑。。不用说先找内存供电,测试上管串了,(我一般测试都是直接在板子上量g级和S级是否蜂鸣。虽然不全对,也差不多了,),更换管还是老样子,后来发现,拆下的管也是好的。测底板不短路,焊上场馆,不通电测也是正常,一通电,g,S级就短路那种,拆下来不短了。
9214,电容,场馆全换过了。
发现,内存供电,和桥供电的两个部分都是这样的问题。
再测:发现通电后诊断卡的几个灯,会迅速亮下灭(类似于短路那种)。显示灯还是00,
谁见过这问题。指教下。

网友:
场管G极没有下拉Ds就保持在导通状态,这点基本常识都不懂?还说怪!不懂才叫怪!

网友:
a你就是传说中的高手吧,能给说下这是什么问题么,跪拜

我说错了应该是。G.S级蜂鸣

网友:
GS蜂鸣 分别接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