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修一批12块信步N78都是桥短路,不知那位有碰过!

楼主(2013-01-01):
信步N78主板,待机3.3V短路,网卡,声卡,I/O,固定输出3.3V的1117,桥供电,都拆了,还是有短路!电源进来的所有电压都正常,只有1117转3.3V待机短路。

网友:
对地多少啊,  实在不行  用烧鸡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 桥芯片对地正常是也只有4-5欧  你确定是短路了?

网友:
1117换了,也短????????????那还修?

网友:
1117后级是否进南桥了?如果进南桥了,就不要修了

网友:
1117进了桥,作桥待机,一上电就短路,也没待机电压!

网友:
做bga干桥,看有没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