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灯蓝灯一闪一闪

楼主(2013-01-01):
没开机电源蓝灯一闪一闪的,主机开机以后灯也没了,屏幕什么显示也没

网友:
谁帮帮我啊,急。主机没问题,数据线电源线都没有问题。高手指点一下么

网友:
大概是驱动板,先用点屏工具点一下屏看看

网友:
是否驱动板的程序部分出问题了啊

网友:
什么品牌的 什么信号的   楼主能讲的详细点

网友:
同方电脑带的显示器,型号是:TFT19w80ps

网友:
显示器没法关,按上没反应,电源灯总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多半是驱动板出问题了,自己重新找个板刷程序试试能点不

网友:
谢谢大家,哦试试再给大家汇报工作

网友:
先换电容吧。

网友:
应该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查5V电压是否有跳变,判断是电源引起的还是驱动板引起的~

网友:
電源板MOS查找看看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供电不足吧。

网友:
先检查清楚先

网友:
先查电源板输出。在查驱动板电压输出,正常的话,最后在刷程序。关不了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查电源板,没问题的话就是驱动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