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虾帮帮忙 给小弟解惑 这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楼主(2013-01-01):
大家帮忙看一下 这个文件的起始簇号是多少的  在数据区的起始扇区号是多少
怎么计算的

谢谢

网友:
                                 高位       低位
起始簇号:32              00 00         20 00

起始扇区号:保留扇区+fat大小*2+(32-2)*簇大小8
                       =36+7610*2+(32-2)*8
                       =15496

网友:
起始簇号高位00 00  ,低位20 00 。反过来写00 00 00 20H,十进制是32 。

起始扇区号为:fat大小*2+保留扇区数36+(32-2)*簇大小8
                      =7610*2+36+(32-2)*8
                      =15496

之前回复了两次,都是待审核。不明白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位置不对啊

网友:
看的头大啊,楼主在搞数据恢复ma

网友:
是啊 随便学学 呵呵

网友:
用DBR保留扇区数(36)+每FAT的扇区数(7610*2),7610*2+36=15,256,跳转到15256号扇区,这就是数据区的开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起始扇区号15496是从DBR开始计算的。

谢谢 BSMAO  我会找了  总算想明白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BSMAO  我会找了  总算想明白了
呵呵

呵呵,不客气,有问题多交流。

网友:
这个以前整过,现在都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