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1-01):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今天是2013年1月1日,在新的一年2013年里祝愿迅维基地越办越好、各位修友们都发大财!呵呵……
先上图

                主板型号:华硕P5G41T-M  LX  V2
                故障现象: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维修思路:供电——时钟——复位
       同行送修的板子说点不亮,拿到手先清灰并目测主板外观正常,没有电容鼓包漏液以及明显烧坏的痕迹,于是就直接装上一个坏的CPU上电测试了,看见复位灯常亮,工作条件没有满足,那就按照供电——时钟——复位来一步一步查吧!

       首先内存供电正常1.5V左右,负载供电0.75V也是正常的,桥供电和总线供电都是OK的,当测量到CPU供电时发现CPU供电为0V,上下管的G级电压都为0V,排除是CPU供电芯片保护停止输出的可能,顺便打了下上下管的对地值没有短路,那就看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此芯片为EPU(ASP0905B),手头上没有该芯片的PDF,于是上论坛找到了该主板的点位图,18脚为VCC5电压为5V正常,3脚为EN开启脚电压也有1.2V,再接下来测量38脚——45脚(VID7_VID0)也有高低电平组合,既然几个大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怎么还不工作呢?难道是芯片挂了?手头上可没有这种新的CPU供电芯片替换哦!既然没有芯片换那就再好好测量下其他的工作条件吧!当量到芯片28脚时发现只有1.2V,而且33脚也是只有1.2V,28脚和33脚是相通的,不对啊!应该是12V才是正常的,那就跑跑线路吧!看看是什么拉低了还是怎么样?打开点位图发现28脚和33脚是由ATX+12V经过一个标识为PR22的2R2电阻限流,再经过PC898、PC6贴片电容滤波而来的,在板子上PC6电容是没有装的。

         于是测量了一下PR22(2R2)电阻接+12V的那一端有12V正常的,这时心里想了一下有两种情况:一是芯片不良内部拉低了;二是这一路的元件不良拉低,那就从简单的开始吧!首先测了下2R2电阻发现阻值偏大,由于是在板子上测量的怕数据不准确,就拆下来又量了一次,确实是阻值偏大了,2.2欧的电阻有16欧了,原来是你这个电阻坏了,立马从料板上拆了个2R2的电阻装了上去再次上电测量,不是吧!电阻靠近芯片的这一端还是只有1.2V,我装上去的这个电阻刚才明明测量了是好的啊!于是又把它拆下来测量了一次,阻值又变大了。

       肯定还有其实地方有问题,心里想是不是这个贴片电容PC898有问题呢?这一路就这一个贴片电容滤波,心里想着就动手把PC898贴片电容也拆了下来,随手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竟然有阻值,而且还只有58欧这么小,原来是这个小电容不良漏电了导致把2R2电阻损坏,还拉低了+12V,直接就没有装这个电容了,再从料板上找了一个2R2的电阻装上去,再次上电测量芯片的28脚和33已经恢复12V了,而且CPU也开始有温度了,量了一下CPU的供电也有了。断电装上好的CPU和内存上电一路跑码点亮,此板到此修复!

维修总结:一个贴片电容性能不良漏电损坏了2R2限流电阻,从而拉低了+12V,导致CPU供电芯片的条件不满足而不工作。
       希望各位修友们以后维修时得细心注意这些小元件了,如果觉得写的还可以就帮忙加分支持一下,你们的加分支持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网友:
有图有真相,给力之作!

faw

网友A:
这个只有高手才能检查出来!太佩服了

faw

网友B:
新年新气象哦,费大哥真是第一名,果然名不虚传

faw

网友C:
28脚与33脚是干嘛用的?为什么查他们?

faw

网友D:
顶一个,应该把那个电阻照个照片,应该有烧得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高手才能检查出来!太佩服了

427的兄弟相信你以后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年新气象哦,费大哥真是第一名,果然名不虚传

东北大哥过奖了,你的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脚与33脚是干嘛用的?为什么查他们?

个人感觉应该是相当于其他芯片的BOOT脚吧!不对的话还请各位改正,因为芯片那个引脚的定义就是VCORE_VCC12

网友E:
对华硕的点位图软件,一直不会使用,比如此例的PIN28,PIN33,要同时点兰,且显示与它们相联的元件,我就不会了,还望楼主明示,谢谢

faw

网友:
给力的流程 啊!图文并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华硕的点位图软件,一直不会使用,比如此例的PIN28,PIN33,要同时点兰,且显示与它们相联的元件,我就不 ...

你就直接把那个十字基准放在某个点的中间,单击鼠标右键选择与之相连的元件就可以啦!

网友:
没有这个芯片的PDF,看来也只能是猜了,应该是自举升压的问题

网友:
真的是很厉害,一步步的跑线路,真够仔细的,再以后我也知道BOOT没有电压的时候多测一下2R2和小电容了.

网友:
写的还可以啊楼主那搞的主板图纸

网友F:
没搞清楚 28 33是干嘛的,楼主因该附带上图纸,
分析的很精彩

网友:
这对我真的很好。刚刚修好一块~!GOODLZ

网友G:
楼主技术真好,能有这样的师傅教的话就好了

网友:
最近遇到很多无CPU 供电的主板,感觉换过芯片后就不知道怎么动手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H:
有图又分析得详细对我们这些新手很给力

网友:
兄弟真牛呀,加好友吧!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技术很高

网友:
修的很精彩,通往牛B的路上 一路狂看 赞一个

网友:
很会想办法,取得下载分。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一次了,不过是一块显卡了

网友:
修板子果然是高手

网友:
请问你做维修几年了,在哪学的,真想认你做师傅。现在在哪里搞维修?

faw

网友:
从接触这个行业到现在也有两年了吧!也是没有遇到好师傅带,自己也不够刻苦去钻研,但是迅维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的,最好是有一定的基础去迅维!

网友:
点位图传一个上来呀.找半天也找不到!

网友:
我就是觉得跑线路很难很难。。。

网友:
楼主这板还在保内吧,咱都开修了呀。

网友(2013-02-03):
不错哦!向你学习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谢

网友:
供电这块正在学习中,谢楼主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这种问题遇的少,遇到了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经典的帖子,看看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这板的点位图传上来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啊

网友:
厉害 要是我 早放弃了 修个板 太没钱挣了

网友:
非常专业   顶

网友:
图挂了,是论坛上上传的么

网友:
好贴一定要支持的

网友:
基地的 师傅 我可以加你为QQ好友吗?学习你的技术。952784774

网友:
技术不错的呀。我现在在学习维修笔记本拉。

网友(2013-04-03):
楼主思路清晰啊,刚好手上有一张同样问题的主板。

网友:
没图纸这点位图怎么看 我 下了一个点位图上面没标示无法看线号

网友:
只有高手才能检查出来
学习了

网友:
哇, 很牛B的,。。楼主的看图软见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剛發了貼..就是跟這個同一塊板...
也是點不亮..
但過了一天我甚麼也沒弄..突然好了..沒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6162-1-1.html

网友:
28脚 33脚 是什么脚

网友I:
杰之科
怎么里面没ROM图??????
详情

网友J(2013-05-04):
这图纸找了好久 手里有1快雷击的 网卡短路 拆了不短 但是北桥发烫 2个管子输出2.5V 不正常 有图纸好修了
neco
管子输出电压偏高,首先要查下本身G级控制电压和对地阻值情况,然后查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情况。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怎么里面没ROM图??????

网友:
下了个软件 搞好了 误会。。。。 没注意。。。

网友:
不错啊 能修到这个地步了

网友:
搂主,可以把你这个板子的PDF发我吗/我现在有块这样的板子没有CPU供电 952784774

网友:
怎么没图,看不着啊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历,学习了,顶!

网友:
点位图放出来吧,兄弟伙,这款板子华硕的出的得
faw
点图在52楼,早就放出来了,是你没有仔细看!呵呵……
详情

网友K:
我这边也修道一片 故障一模一样   去掉电容后 CPU电压 0.7V    换了 2R2电阻后  CPU电压1.1V 跑码显示

但是,拆了 2R2 电阻外观正常  而且阻值也是2R左右 没有跟楼主的 16欧 一样哦~    这电阻 测的是正常的 但是还是限流了 .

网友L:
补一张截图。。。更加详细。。。

faw

网友M:
那个是芯片的PG啊,我今天遇到这样一块同样CPU供电芯片的华硕板,知道吗?楼主

网友:
非常好,学习了,图文结合,讲得让人很容易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N:
想请下楼主,手上也有一块P5G41T-M主板问题是不上U供电都正常,上U CPU供电不出来,还有总线供电MOS管发烫,北桥发烫 ,是不是EPU芯片有问题呀

网友O:
没搞清楚 28 33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补一张截图。。。更加详细。。。

谢了!

网友:
很有帮助,对初学者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
不但要技术还要细心啊

网友:
写得太可以了,立马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网友P:
谢谢楼主分享,同一块主板同一样故障,,修复了。

faw

网友I(2013-06-03):
引用 网友P:
谢谢楼主分享,同一块主板同一样故障,,修复了。

同一型号主板,同一故障?都是那坑爹电容和电阻的问题吗?那岂不是又可以说是这一型号主板的弊端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一型号主板,同一故障?都是那坑爹电容和电阻的问题吗?那岂不是又可以说是这一型号主板的弊端了!呵呵 ...

是的,跟楼主是同一个问题。

网友:
有图纸吗?????,我手上有块一样的板

网友:
细心加功底深厚,这种故障绝对要思路清晰,不怕麻烦穷追不舍才可以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

网友:
有图 写的很好 赞一下

网友Q:
楼主把点位图也提供下载,这个贴就更给力了。希望楼主把点位图分享出来。

faw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把点位图也提供下载,这个贴就更给力了。希望楼主把点位图分享出来。

请看52楼!

网友:
这个板子真是难搞,手上一片 弄了3天了~最后准备顶个9050B再试下~不行就做尸体了~哎

网友(2013-07-13):
楼主真是厉害,多希望我早点能成为这样的高手

网友:
讯维基地强大啊,我虽然会一点点用但是不知道怎么什么意思

网友:
修主板就得细心跑电路呀

网友(2014-01-13):
引用 网友C:
28脚与33脚是干嘛用的?为什么查他们?

这个自举升压12V应该是CPU 4 PIN供电接口那边过来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如果让我肯定电源管理芯片条件满足,只能换管理芯片了,没有此芯片就放弃了

网友(2014-03-27):
楼主真心心细

网友R:
跟我上次修的联想S710的一体机一样的故障  我修的是总线电压没出 后面也是查到总线电压这边的一个控制IC的12V供电只有1.2V左右 电容变质了  只剩下90多欧

网友:
l厉害啊 啊 啊啊

网友:
芯片主供电没有,检查的很仔细

网友:
我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板子它掉电啊。

网友:
供电路出问题比较好查。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S: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不过我不明白,楼主测28脚,33脚,是因为他们也是工作电压吗,我看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明白了,楼主不用解释了

网友:
图文并茂 写的很详细 分析的很好

网友:
刚刚看见,对于CPU供电的那一部份的确是难倒很多人啊,特别是那些芝麻电阻电容,没有电路图又不知阻值的情况下一般想搞定都比较困难,于是就换芯片,把故障越搞越大,最后就换主板了!

网友:
这块板还在保修期内吧

网友:
很好的分享经验,杜绝后人都弯路。。嘻嘻。。

网友:
跑线真不好跑。。。。。。。。眼都花了。

网友:
思路清晰,希望以后我在迅维出去,也能这个样子

网友:
写的真好  楼主能不能把点位图分享下

网友:
楼主的分析很清晰只是看的不太懂,首先查供电5V、EN1.2V、VID7-VID0高低组合、再查BOOT是吧,那个点位图是个什么软件啊,这样看很容易观察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啊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相当仔细· 我们一般这样了就不修了

网友:
感谢楼主精彩的实例

网友:
芯片不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一定要仔细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尤其是供电和EN,条件要是不够肯定到导致芯片的不工作。2、工作条件正常,那么就又有两方面原因:第一、芯片本身损坏。第二、芯片保护了。先换芯片要是还不工作,就换驱动芯片和场管直到故障排除!

网友:
这个经验绝对好样的!哥,学习了!电容漏电了拉低了供电!

网友:
全程图解,赞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还好有点位图

网友:
无复位的,没图纸除了瞎搞搞都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2015-02-03):
这个写的很好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  我这也有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就加分支持一下啊!兄弟。

楼主给我发一张 IO的照片

网友:
感觉跑线路不好泡啊!有图纸就好多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图纸找了好久  手里有1快雷击的 网卡短路 拆了不短  但是北桥发烫  2个管子输出2.5V  不正常  有图纸好修 ...

管子输出电压偏高,首先要查下本身G级控制电压和对地阻值情况,然后查对应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情况。

网友T:
引用 网友K:
我这边也修道一片 故障一模一样   去掉电容后 CPU电压 0.7V    换了 2R2电阻后  CPU电压1.1V 跑码显示

...

楼主这里测量的16欧姆应该是2R2电阻本身的正反向阻值,这个2R2电阻本身内部标准阻值为2.2欧姆,其正反向阻值正常为几百欧姆左右或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R:
跟我上次修的联想S710的一体机一样的故障  我修的是总线电压没出 后面也是查到总线电压这边的一个控制IC的1 ...

嗯,电容变质一般两端阻值为O到几十欧姆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28脚与33脚是干嘛用的?为什么查他们?

可能是供电和BOOT自举升压脚,这里上管饱和导通是通过BOOT脚相连的电容和二极管升压充电来完成的,当本身处于截止状态时候,这个ASP0905B 芯片FB引脚内部基准电压应该低于0.8V电压,则BOOT脚相连的电容处于放电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请下楼主,手上也有一块P5G41T-M主板问题是不上U供电都正常,上U CPU供电不出来,还有总线 ...

EPU芯片工作条件可以查下,这个芯片VID识别信号引脚工作电压出现异常也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看来外围元件坏的也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不过我不明白,楼主测28脚,33脚,是因为他们也是工作电压吗,我看了下CPU电源管 ...

不是,也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的测试信号脚位之一,这两个引脚的工作电压有个是外围提供的,另一个是芯片内部产生通过电容和二极管升压充电完成上管饱和导通工作的,其这里电容本身的容量值大小也决定了CPU供电上管导通时长,电容容量变小,上管导通时间就会变短,反之电容容量变大,上管导通时间就变长。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楼主这里测量的16欧姆应该是2R2电阻本身的正反向阻值,这个2R2电阻本身内部标准阻值为2.2欧姆,其正反向 ...

你懂得多的很啊  也没见你发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技术真好,能有这样的师傅教的话就好了

呵呵 是啊  我觉得也是的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U:
你懂得多的很啊  也没见你发帖子

没时间发帖,而且还要上传图片很麻烦,这里2R2电阻本身正反向阻值变小为O到几十欧姆的话,就会造成12V电压不经过本身内部压降直接加到滤波电容一端输出烧坏芯片。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没时间发帖,而且还要上传图片很麻烦,这里2R2电阻本身正反向阻值变小为O到几十欧姆的话,就会造成12V电 ...

恩恩 很喜欢看你的讲解 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U:
恩恩 很喜欢看你的讲解 很厉害

讲解一般啦,2R2电阻在这里其实也控制相连滤波接地电容的充电工作,其本身阻值越小,电容充电时间就会缩短,加在本身正负两端输入的电流值就会增加,相反本身阻值越大,电流充电时间就会延长,加在本身正负两端输入的电流值就会减小。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学习了

网友:
我今天板子也是这样问题!按照你说的Ok了!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
看后很有收获谢楼主

网友:
高手,学习中!!!谢谢资料分享!!!

网友V:
估计是灰尘太多导致电容不良引起烧电阻。

网友:
不错,很详细。电容变质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一样的故障

网友:
思路清晰,好。我了常遇电容不良的情况。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赞

网友W(2015-03-06):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intel G41架构的主板供电是什么步骤啊?是内存 - 桥 - 总线 - CPU  还是内存 桥 CPU 总线啊?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挺牛的,不愧是专业的

网友X:
我现在有个H61的板子,也是不出CPU供电,我也查到2.2电阻阻值变大,电容阻值只有30多,电容没按,2.2按了,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现在还是不行,快崩溃了

网友Y:
遇到过好几次了,上一个限流电阻就冒烟

网友:
引用 网友X:
我现在有个H61的板子,也是不出CPU供电,我也查到2.2电阻阻值变大,电容阻值只有30多,电容没按,2.2按了, ...

电容阻值只有30多欧姆明显是异常情况,正常两端阻值是几百欧姆或无穷大状态,这里电阻阻值变大应该是电容对地短路引起。

网友T:
引用 网友Y:
遇到过好几次了,上一个限流电阻就冒烟

限流电阻冒烟烧毁一般是 本身一端VCC主供电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造成大电流引起的多,楼主这里所说的贴片电容漏电两端阻值短路也可以理解为12V电压测试点阻值短路。

网友Y:
引用 网友T:
限流电阻冒烟烧毁一般是 本身一端VCC主供电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造成大电流引起的多,楼主这里所说的贴片电 ...

恩,差不多是这样,有时候是电源管理芯片本身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Y:
恩,差不多是这样,有时候是电源管理芯片本身短路

电源管理芯片本身短路一般会出现上电发烫现象,在本身VCC引脚对地阻值出现短路情况时候,此引脚输入的工作电流值等同于12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产生的电流值大小,通俗来理解就是短路电流值。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啊 。。。。

网友K:
引用 网友T:
楼主这里测量的16欧姆应该是2R2电阻本身的正反向阻值,这个2R2电阻本身内部标准阻值为2.2欧姆,其正反向 ...

可是楼主测的是 16欧姆  如果按你的理解正常测的话 是不是 2.2欧姆或者几百欧姆    有点类似 二极管的那种意思    也不符合     总的来说就是 2R2 发生"病变" 导致限流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是楼主测的是 16欧姆  如果按你的理解正常测的话 是不是 2.2欧姆或者几百欧姆    有点类似 二极管的那 ...

这里16欧姆楼主测量指的是电阻本身正反向阻值,正常情况下这个电阻阻值内部阻值是2.2欧姆,正反向阻值为无穷大或几百欧姆,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的话。

网友:
确实是高手。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思路清晰,我看行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给力

网友:
楼主。漂亮啊、。。可惜我们没有点位图。。

网友:
楼主真厉害!收了我吧!

网友:
应该是华硕你的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图又分析得详细对我们这些新手很给力

是啊那就认认点不要辜负 楼主的心哦

网友:
能有这样的师傅教的话就好了

网友(2016-01-31):
引用 网友W:
老师我想问你一下,intel G41架构的主板供电是什么步骤啊?是内存 - 桥 - 总线 - CPU  还是内存 桥 CPU 总 ...

intel G41架构主板上电时序是内存,桥,总线,CPU。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这边也修道一片 故障一模一样   去掉电容后 CPU电压 0.7V    换了 2R2电阻后  CPU电压1.1V 跑码显示

...

限流电阻2R2本身烧毁内部测量阻值就会变大,即改变的是本身内部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O:
没搞清楚 28 33是干嘛的

就是CPU供电管理IC主供电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同一型号主板,同一故障?都是那坑爹电容和电阻的问题吗?那岂不是又可以说是这一型号主板的弊端了!呵呵 ...

有时候电容短路烧毁CPU供电管理IC的可能性也有,不一定是电阻烧毁。

网友:
引用 网友N:
想请下楼主,手上也有一块P5G41T-M主板问题是不上U供电都正常,上U CPU供电不出来,还有总线 ...

北桥和总线MOS管发烫这里原因推测是北桥主供电输出异常从而引起后面单元总线供电MOS管发烫,最后造成上CPU核心供电无法产生,先解决北桥主供电输出异常问题再说,可以查下对应供电MOS管G级导通工作电压,然后查对应供电管理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neco -6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主,刚好遇到这个问题,楼主大恩大德小弟没齿难忘

网友:
做个记号,以后好查询!

网友:
其实2R2电阻两端阻值变成16欧姆,用蜂鸣档测量两端也是通的,这里的12V应该指的是CPU 4-PIN接口输出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搞清楚 28 33是干嘛的,楼主因该附带上图纸,
分析的很精彩

推测是VCC 12V供电或BOOT自举升压引脚。

网友:
非常详细,华硕的G41没VCORE很多ASP0905坏的

网友Z:
LZ是怎么排除CPU供电芯片保护停止输出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Z:
LZ是怎么排除CPU供电芯片保护停止输出的,

可以打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来判断,cpu供电管理芯片保护停止输出的话,相当于本身上下管驱动电压输出引脚对地阻值也是处于短路低阻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是楼主测的是 16欧姆  如果按你的理解正常测的话 是不是 2.2欧姆或者几百欧姆    有点类似 二极管的那 ...

这里16欧就是电阻内部变大阻值

网友AA:
epu  asp0905b和刚才我看到的up16xx   的芯片引脚类似定义!!!!会不会是改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epu  asp0905b和刚才我看到的up16xx   的芯片引脚类似定义!!!!会不会是改名了。

这个不知道,点位图有些标的芯片名称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T:
可以打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来判断,cpu供电管理芯片保护停止输出的话,相当于本身上下管驱动电压输出引脚对 ...

学习 了,谢谢LZ

网友:
楼主很细心更有耐心

网友:
给力的流程,图文并茂

网友:
楼主修的蛮仔细的  牛逼啊

网友:
这个维修真要仔细呀,不然就换芯片了

网友AB(2016-03-28):
楼主,我这片(主板和你的一样,也是无CPU供电,EN1.2V VCC5 5V 28脚33脚也都有12V,VDD组合也有高低电平,两个681排阻也换了)电源管理IC也换了还是无CPU供电

网友:
还要查哪几个条件啊?

网友:
g41的主板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细心呀,虽然故障不是很难,但是修的很认真。

网友:
赞一个  高手  学习了

网友AC:
灰尘太多导致电容不良引起烧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灰尘太多导致电容不良引起烧电阻。

应该是电容漏电引起4PIN 接口 12V对地阻值短路出现大电流烧电阻。

网友T:
引用 网友AB:
楼主,我这片(主板和你的一样,也是无CPU供电,EN1.2V VCC5 5V 28脚33脚也都有12V,VDD组合也有高低电平,两个68 ...

查下BOOT 和FB引脚电压。

网友:
电容在没有损坏漏电的情况下,其推测拆下测量两端阻值为无穷大状态,这里58欧姆相当于电容在线工作一直处于放电状态。

网友:
贴片电容在没有损坏漏电的情况下,其推测拆下测量两端阻值为无穷大状态,这里58欧姆相当于电容在线工作一直处于对地放电状态。

网友:
好技术  测量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L:
补一张截图。。。更加详细。。。

楼主这里故障2R2电阻变成16欧,推测并不会影响本身限流性质,实际在线测量电压是电容损坏啦低了12V。

网友:
引用 网友T:
查下BOOT 和FB引脚电压。

那这两个脚正常电压分别是多少啊?谢谢!

网友:
这种其它供电正常,CPU无供电,首先查的就是芯片主供电有没有,然后才是EN之类吧。。。我就是怕那些个什么都正常,但CPU供电就是不出来,然后确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没有芯片换的。。。买芯片吧不合算,还是做料板算了。。

网友AD:
是12V对地烧2R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是12V对地烧2R2吗?

电容漏电烧2R2电阻,即本身内部压降增加,推测这里4PIN 12V并没有对地,如果是对地的话,上电触发应该会保护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是12V对地烧2R2吗?

12V有没对地其实可以看诊断卡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诊断卡对应指示灯亮灭情况就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应该把那个电阻照个照片,应该有烧得痕迹

电阻内部阻值推测要是完全开路的话,烧的痕迹一般很少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应该把那个电阻照个照片,应该有烧得痕迹

电阻内部阻值推测要是没有完全开路的话,烧的痕迹一般很少看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灰尘太多导致电容不良引起烧电阻。

电容受潮腐蚀也会漏电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Y:
遇到过好几次了,上一个限流电阻就冒烟

限流电阻冒烟原因一般是本身前后级相连元器件存在短路情况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V:
估计是灰尘太多导致电容不良引起烧电阻。

灰尘本身也是导电物体,附在电容表面就会使本身正负极测试点之间阻值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不过我不明白,楼主测28脚,33脚,是因为他们也是工作电压吗,我看了下CPU电源管 ...

就是芯片的主供电电压测试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个是芯片的PG啊,我今天遇到这样一块同样CPU供电芯片的华硕板,知道吗?楼主

不是芯片PG,而是PVCC主供电。

网友:
真是给力啊,思路很明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分析到位。不过小白有点不明白,为什么说上下管控制级没电压说明不是保护了?

网友:
有图纸加上点位图,事半功倍啊!

网友:
东北大哥过奖了,你的也可以的

网友(2016-11-04):
PR22一端是12v另一端是1.2v,这说明要么电阻坏要么电阻的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