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913 18.5寸屏绿灯常亮不显示

楼主(2013-01-01):
问题:插上电源后不插VGA信号,可以显示无信号连接。插上VGA信号后绿灯常亮就是不显示。现在怀疑MCU程序出错。

机型:长城W913
屏号:
18.5寸京东方液晶屏(BOE HT185WX1-100)
驱动板号:E221166
MCU芯片:25L100SMC

各位大侠谁有程序了别藏着掖着哈。发出来的我祝福你们发大财。没发的我也会祝福你们发小财。嘿嘿。。。希望多多帮助。谢谢!

网友:
来学习,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台BENQ的机器症状和你的相同,不过他的电源板上有很多怀孕的电容,更换后正常
你查下供电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估计也是电压不正常导致屏保护了。。。。先搞供电